[原创] 版图top

楼主(2023-06-27):
从来没有做过top层,做top版图该怎么做

网友:
这个你得研究研究你的top都有些什么模块,比如说敏感模块放中间或者边上,esd和功率管放哪等   确定这些模块的位置后其他的就好放了,个人看法

网友A:
首先向电路要封装打线图 根据打线图确定好pad的位置 顺便把芯片面积确定好 把esd放到对应pad旁 先粗略的规划一下电源地线。其次向电路确定一下有哪些模块比较重要以及其他需要注意的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排其他人画模块了,但是你还得先向电路问一下哪些模块后续的改动不会太大,然后优化画这些。你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芯片全局上,比如电源地线的布线、阱与阱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满足drc、高压管和功率管的位置是否合适、模块的摆放位置是否合适(这涉及到后面top层连线是否方便)、还有一些敏感信号的处理以及噪声模块敏感模块的处理等等。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向电路要封装打线图 根据打线图确定好pad的位置 顺便把芯片面积确定好 把esd放到对应pad旁 先粗略的规 ...

好牛,看懂您去年才注册,都对顶层这么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牛,看懂您去年才注册,都对顶层这么了解了

我们公司在培养新人这方面挺好的  几个月就让你主导项目(当然是在前辈们的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在培养新人这方面挺好的  几个月就让你主导项目(当然是在前辈们的指导下)
...

羡慕了,方便透露哪个公司吗?真是羡慕注重新人培训的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了,方便透露哪个公司吗?真是羡慕注重新人培训的公司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羡慕了,方便透露哪个公司吗?真是羡慕注重新人培训的公司

嘿嘿 不了吧 怕被开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