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频率补偿

楼主(2023-06-27):
对于采用两级运放的无片外电容的LDO,第一级是五管OTA,第二级是共源极,一般的频率补偿采用什么方法,不加任何补偿的stb仿真如下图,为啥会出现小尖峰,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嵌套式米勒式补偿,多路径米勒补偿,阻尼因子控制频率补偿等等都可以

网友:
米勒补偿简单好用,最右边看phase曲线有向上的尖峰,因为这里有一个零点,相位会往上升,加上米勒电容之后应该能解决,把次极点往右边推一点可以和这个零点抵消。如果不加频率补偿来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也行,你试一下把零点往左边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