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each返回值是

楼主(2023-06-27):
foreach返回值是返回哪个参数
比如
foreach(shapetype  shapetypelist

网友:
返回列表 shapetypelist

网友:
foreach 是遍历shapetypelist, 把shapetypelist里的每一个值放在shapetype里返回。

楼主:
意思是说返回的shapetype的值?

网友(2025-07-03):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返回的shapetype的值?

请问如何将foreach里面的运算结果进行返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