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A偏置部分中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3-06-27):
作为启动电路它现在应该处于关断状态,但是其他的管子要怎么分析呢?第一次做模拟部分,救救孩子

楼主:
dd顶一下,救救孩子

楼主:
dd救救孩子

网友:
无外乎看看管子工作区间,跨导,本征增益,输出阻抗,噪声这些。建议学一下gm/id的方法,相关教程在B站一搜一大把。

网友A:
请问EA全称是什么

网友B(2023-08-29):
引用 网友A:
请问EA全称是什么

误差放大器,error amplifi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差放大器,error amplifier

哈哈,谢谢你迟来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