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打开版图怎么能不弹电路出来?

楼主(2023-06-27):
求助:打开版图怎么能不弹电路出来? 太卡了

网友A:
在layoutXL状态下,在layout页面中的左上角菜单栏option-layoutXL-General-当中有一栏Connectivity Reference 选择no schematic,那么再打开就不会同步打开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ayoutXL状态下,在layout页面中的左上角菜单栏option-layoutXL-General-当中有一栏Connectivity Referen ...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