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噪声

楼主(2023-06-27):
采样噪声可以认为是白噪声嘛?
在过采样中,采样噪声KT/C可以被除以过采样倍数,但是采样噪声不是有带宽的嘛,如果带宽较低,是不是不能简单的除以过采样倍数

网友:
我理解你说的采样噪声指采样时钟抖动引起的噪声,这个我在那本佛朗哥的书上看的分析方法认为是一个白噪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采样不是为了解决采样噪声而是量化噪声,量化噪声是否可以认为是白噪声主要取决于量化位数,而不是速度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是我表达得不够准确,我说的是KT/C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