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问下intentional decap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3-06-27):
redhawk的看到电容的component有 intentional decap, intrinsic decap等,想问下intentional decap具体是什么

网友A:
"Intentional Decap" 和 "Intrinsic Decap" 都是低功耗集成电路中与去耦电容相关的术语。  "Intentional Decap"通常称为有意放置的去耦电容,指在物理布局中有目的地安放的去耦电容。这些去耦电容被放置在芯片上,在电性能仿真和布局过程中用于减少芯片的电源抖动或噪声。目的是保持芯片的稳定性,降低功耗和提高性能。  相反,"Intrinsic Decap" 通常称为固有去耦电容,指在芯片广义电容随机分布和没有大量有目的性布置去耦电容时,芯片自身的分布电容量及存在于电路的电容直接被利用来在芯片上减少电源抖动或噪声。在没有进行有意放置去耦电容的情况下,使用固有去耦电容可以减少芯片电源噪声,这对于低功耗集成电路设计非常重要。  总之,"Intentional Decap"和 "Intrinsic Decap" 都是与去耦电容相关的术语。前者指有目的放置的去耦电容,后者指固有的去耦电容。在低功耗集成电路设计中,这两种技术都是常用来减小芯片电源抖动或噪声的有效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ntional Decap" 和 "Intrinsic Decap" 都是低功耗集成电路中与去耦电容相关的术语。  "Intentional De ...

感谢解答,现在对这两个概念很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