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想想,怎么把 多边形,变成很多小的矩形?

楼主(2023-06-27):
我现在想把 这么一个多边形 变成 矩形组成的图形 ,有点类似于  马赛克  ,突然的想法  ,想集思广益一下

网友:
跟进,怎么实现

网友A:
这是个伪命题啊,看你的原图有锐角

网友B:
写脚本噻,提取拐点,主要是处理三角形部分,自己设置个间隔,写循环间隔里提取,把三角形分成间隔的矩形拼起来的样子

网友:
把上下两个角切一下 不久拼成矩形 了吗

网友C:
可以按照加dummy的方式填充,设置好SIZE和sapce直接生成另一个g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照加dummy的方式填充,设置好SIZE和sapce直接生成另一个gds

这个想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脚本噻,提取拐点,主要是处理三角形部分,自己设置个间隔,写循环间隔里提取,把三角形分成间隔的矩形拼 ...

图形的坐标BOX 太复杂了 ,不过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伪命题啊,看你的原图有锐角

其实就是想把所有的斜边锐角去掉,变成直角

网友:
shift+c切掉就行

网友:
如果用这个层次画一个矩形(r)覆盖它,两部分shift+m合并 ,后续如果想更改长度宽度,s拉伸即可~

楼主:
for M1
    //X = SIZE DDDi BY 0.2
    //Z = (SIZE M1_FILL by -6) NOT X
    RECTANGLES 0.01 0.01 0.01 INSIDE OF LAYER M1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