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用nor gates,可以实现五分频吗?

楼主(2023-06-27):
有没有啥巧妙的法子?

网友:
nor gate D-FF

楼主:
光用d-flip flop还不够,还需要用到别的器件吧。

网友A:
GOOGLE

How can we make a frequency divider using combinational logic (without flip flops)?
ANS =>  NAND GATE D-DFF

https://www.electronics-tutorials.ws/counter/count_1.html

why limit use Nor g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How can we make a frequency divider using combinational logic (without flip flops)?

Google is blocked here.

The link you provided seems to use D-F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