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变压器,Type怎么选取。

楼主(2023-06-27):
图1是我要仿的变压器,下面两个端口是输入,上面两个端口是输出。这里涉及到选取Type,请问在做变压器仿真时,Type的选取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你这个结构不是dual tapped吗?

网友:
我都是直接仿nport出s参数,自己写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