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IP安装问题

楼主(2023-06-27):
各位大佬,一年小白自己尝试安装S家VIP,提示到这里是不是就安装完成了。

另外,bin文件夹下的setup是做什么的,他生成的model又有什么用呢

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dw_vip_setup -i info 查看都安装了哪些vip,有哪个vip的例子可以用
dw_vip_setup -path ./ -example amba_svt/tb_axi_svt_uvm_basic_sys  当前目录下生成个axi的例子,可以直接跑起来查看波形。

需要设置UVM_HOME和DESIGNWARE_HOME环境变量。

关于vip,大概就知道这么多了。vip和license的安装没搞过,有问题都是吼IT来解决的。

网友:
一般来说vip目录下会有一个readme或者是user_guide的吧,搜一下,大概就是教你怎么用这个vip搭建一个沙盒然后运行起来的,大概就是敲两个命令,都用脚本给你写好了的

网友A(2023-10-19):
ERROR:  File dwre_snpsperl_2.02a.tgz failed checksum validation,请问vip安装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请问checksum validation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2024-05-30):
引用 网友A:
ERROR:  File dwre_snpsperl_2.02a.tgz failed checksum validation,请问vip安装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 ...

解决了,是解压过程出现问题。

网友(2025-03-16):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是解压过程出现问题。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呀,重新解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