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B 仿真时环路到底要在哪里断开

楼主(2023-06-28):
如图所示的LDO,一般的人会选择在1号位置断开环路,而且这样子跑出来的STB结果也很好,但是因为Cm1/Ccf的存在,这样的断环其实是不彻底的,两个补偿电容还是形成了一个环路,看起来在2或者3号位置断开更合理,而且2/3号位置断开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不知各位大佬认为对不对。

LDO 环路断开选择

LDO 环路断开选择

网友:
1是主环路,2/3是另一个环路,都要保证稳定性,所以两个stb都仿真验证一下

网友A:
大哥,这个LDO在哪里看的?文章可不可以发给我看看,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LDO在哪里看的?文章可不可以发给我看看,感谢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JSSC  20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JSSC  2007

OK,Thx

楼主:
这个LDO其实结构类似,但是DC电流和补偿电容非常小,试了一下感觉难以做到,不知道tricky在哪里。

网友(2023-07-31):
在2/3断开,Ccf的环路也还的呀?也没有断干净呀。如果3的位置移到靠近M06的D极的那个点,Cm1和Ccf的环路同时断开了。请问您最后认为在哪里断开合适呀?

网友(2024-10-31):
请问楼主明确如何断点了吗

网友(2024-12-18):
个人的理解哈,对于LDO这种稳定性补偿环路来说,我们断环的目的是为了能仿真出LDO的稳定性,也就是相位裕度,环路增益,带宽这些,断环的原则是尽量不改变前后断环处的节点参数,如电阻和电容这些,也就是拉扎维书上说的加载效应(虽然说是不可避免的),图中1的差分对栅极阻抗无穷大,断开后该点看到的等效阻抗可以看作没有变化,而且对于补偿的电容来说,它们的倍增效应还在,这样我们仿出来的环路和真实的环路是比较接近的,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主环路。而2/3的点如果断开,会打断补偿电容的效果,导致仿真结果和实际电路不一致。

其实可以理解一下我们使用stb仿真的方式,iprobe放在断环处,从一端发出一个小信号,经过LDO环路转一圈后,被iprobe另一端接受,从而计算处环路增益,相位裕度这些,你可以试着画一下LDO的信号流图,在1处断环,和2/3处断环,两种方式计算出来的传递函数里面,补偿电容的结果会很不一样。2/3实际上是打断了米勒倍增效应。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理解,欢迎讨论

网友C(2025-03-03):
stb仿真是基于tian方法,对于多环电路要求iprobe放在能够同时断开所有环路的位置,如果找不到一个公共点断开所有环路,那么stb仿真结果就不够准确。此外对于器件内部寄生电容如Cgd形成的环路,stb仿真没有办法断开这个环路,所以如果Cgd不能忽略那么高频会有误差

网友(2025-05-29):
引用 网友B:
A Low-Dropout Regulator for SoC With Q-Reduction----JSSC  2007

谢谢你!

网友:
一定是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阿~~

网友(2025-07-16):
引用 楼主:
这个LDO其实结构类似,但是DC电流和补偿电容非常小,试了一下感觉难以做到,不知道tricky在哪里。 ...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LDO其实结构类似,但是DC电流和补偿电容非常小,试了一下感觉难以做到,不知道tricky在哪里。 ...

请问一下这个图来自于哪里,最近在做LDO和这个结构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b仿真是基于tian方法,对于多环电路要求iprobe放在能够同时断开所有环路的位置,如果找不到一个公共点断 ...

前辈,请问下这个有相关的资料推荐学习么?感觉自己对环路的断环位置理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