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 set_false_path set_disable_timng set_disable_check_timing区别

楼主(2023-06-28):
pt里有三个false timing check的命令,有什么区别呢
set_false_path
set_disable_timng
set_disable_check_timing

网友:
前面两个SDC命令 man page 和 user guide (Synopsys Timing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User Guide)讲得很清楚

最后一个不是SDC命令,看man page只是用来 disable 部分object 在check_timing 中两类检查

网友:
看用处了, 有些path 结果是一样的。。。有些path 结果不一样 。。。

具体man 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到相应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