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四开关buck-boost疑问,真心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3-06-28):
最近在学习四开关buck-boost,一直有疑问困惑了很久

1.buck-boost是怎么识别应该是升压还是降压的?(用什么电路实现?)
2.芯片刚开始运行时四个管子是处于什么样的开关状态的?
3.如何控制四个管子的开关逻辑?
看了许多的硕士论文,都只从理论上分析了什么时候开关

buck

buck

例如上面这个图,论文中只说了在buck模式下Boost-H常开,Boost-L常闭,buck-L和buck-H交替,但是如何保持Boost-H常开,Boost-L常闭呢?
在识别出是buck模式后管子先是保持什么状态呢?
真心求问,电源初学者,若有资料分享,不胜感激!

网友A:
DBUCK, DBOOST可以分开控制,也可以耦合控制;BUCK H/L互补, BOOST H/L互补;启动过程受软起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UCK, DBOOST可以分开控制,也可以耦合控制;BUCK H/L互补, BOOST H/L互补;启动过程受软起动控制 ...

谢谢指点,麻烦问一下分开控制是指用两个回路吗?输入电压后判断是执行buck还是boost是用比较器来比较输入和输出来判断吗?

网友:
一个控制器即可,看看Linear的控制器里的描述

网友B:
lz 这种四个功率管的buck/boost   跟我们说的buck-boost不是一回事
你发的这种其实是要么一直工作在buck模式(左边两个管子动作),要么一直工作在boost模式(右面两个管子动作);
这种buck和boost切换的时候先关掉所有的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这种四个功率管的buck/boost   跟我们说的buck-boost不是一回事
你发的这种其实是要么一直工作在buck模 ...

这种得手动切换吗?那些大厂做的这种应该是自己判断然后切换的吧?

网友(2023-10-02):
拿个 TPS55288/TPS55289 的 EVM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EA 跟 兩個ramp 比較 (RampA, RampB)

Ramp B 比Ramp A 高一個offset 之間有重疊,

然後EA output Vc 跟Ramp A 切給buck 的Duty, 跟Ramp B 切給boost 的Duty,

网友D:
传统non invert buck boost 是负电压输出的 , 至于 4 switch 这类 non invert buck boost , 会靠切换MOS 去转换buck 或是boost  type . 控制方法controller会去判断要做boost/buck . 其实你想成 如果输出 5v , 当输入12V 就得降压. 当电压降3v 就得改升压,细节去看书吧. 很多USBPD non invert 升降都用这一类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C: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EA 跟 兩個ramp 比較 (RampA, RampB)

Ramp B 比Ramp A 高一個offset 之間有重疊,

你这个只适用于ACM模式的吧,那假如我选用的控制模式是COT或者PCM呢,该如何判断

网友E(2024-11-23):
引用 网友D:
传统non invert buck boost 是负电压输出的 , 至于 4 switch 这类 non invert buck boost , 会靠切换MOS 去 ...

有这方面控制的书籍吗?我做的是三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方面控制的书籍吗?我做的是三模式的

最近我也在看,请问三模的控制逻辑怎么实现呢,非常感谢,

网友(2025-11-01):
https://bbs.eetop.cn/thread-996939-1-1.html

求指教

电流模Buck-Boost转换器的系统与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