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3mm*3mm芯片CDM性能的问题

楼主(2023-06-28):
     各位大佬们好,本人最近碰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CDM失效的问题
     选5颗芯片送去测试公司做CDM测试,通过IV曲线偏移的方式判断CDM是否失效,测试公司反馈+-2000V均PASS。芯片寄回之后做全功能测试,发现有一颗芯片功能异常,一颗静态功耗增大50%(本公司芯片做完ESD测试若静态功耗增大超过30%则判定ESD测试fail)。将功能fail的芯片送去做失效分析,发现边缘的一个IO的大面积的低压nmos出现了栅氧化层损伤。但是我查阅资料说IO CDM失效部位主要集中在靠近ESD器件的core nmos的栅氧上,这与我失效分析的结果不一致。
     我从CDM的原理分析失效的原因。CDM charge的电荷主要分布在衬底上,而衬底直接连在了GND上。芯片的GND主要接了两部分:1. P+ guardring    2. NMOS的bulk。所以CDM电流也是可以直接通过P+ guardring泄放到VSS的吧?
     对于增强芯片CDM性能的方法来讲,P+ guardring是否也是一个优化的方向?
     还有,一直很疑惑一个点,CDM charge的电荷量和封装的关系?BGA和QFN用的塑封胶都是绝缘体,而且芯片也一样,但从测试结果来看BGA的要优于QFN的。
     请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反应的问题涉及到几个技术点,我来简要说明下。
一是,三方的ESD测试机构中采用的ESD stress pin combi ...

关于第二条,从device的内部电路特征找出CDM主要冲击的部位,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方法?

我对CDM充放电的理解是:
由于CDM charge电荷主要分布在bulk上,然后通过PAD接0电位的方式将芯片内部charge的电荷放掉。充放电方式有两种:
1. 若芯片charge 正电荷,那么接触放电的PAD就是最低电位,所以最CDM最薄弱的区域应该是距离该放电PAD的VSS阻抗最大的区域
2. 若芯片charge 负电荷,那么接触放电的PAD就是最高电位,此时若该PAD处的ESD器件无法及时开启,则会使得靠近ESD器件得core器件栅氧化层击穿
所以CDM放电的薄弱区应该是芯片上VSS路径单一且metal线阻抗大的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二条,从device的内部电路特征找出CDM主要冲击的部位,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方法?

半导体device受到ESD stress是绝大多数的失效是各种绝缘介质膜层的漏电流failure,而非纯电路仿真或分析的metal/poly线路热损伤。

所以,集中在device内线路的阻抗分析ESD stress failure的思路,基本就是本末倒置。
另一方面,半导体生产制程中(wafer fabrication)的工艺缺陷(比如metal线路的刻蚀毛刺、绝缘膜层的粗糙profile等)也是不同半导体工厂做出的device ESD robustness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反应的问题涉及到几个技术点,我来简要说明下。
一是,三方的ESD测试机构中采用的ESD stress pin combi ...

您好,想请教---关于“封装尺寸越大,CDM pass的电压就越低”,是因为相同的电压下,对大尺寸封装产品的charge电荷会越多吗?导致CDM current会越大??所以大尺寸在相同电压下容易fail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请教---关于“封装尺寸越大,CDM pass的电压就越低”,是因为相同的电压下,对大尺寸封装产品的c ...

至少对FI-CDM是这样的。

最直接的对比情形就是,Chip封装前Die的CDM pass电压值就显著高于封装后的chip(Die+interconnetions+leads/pads,在FI-CDM中各线路的耦合电容显著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对FI-CDM是这样的。

最直接的对比情形就是,Chip封装前Die的CDM pass电压值就显著高于封装后的chip ...

大佬知道怎么估算CDM测试时芯片的电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对FI-CDM是这样的。

最直接的对比情形就是,Chip封装前Die的CDM pass电压值就显著高于封装后的chip ..

另外想请教,裸die不封装有哪里可以做CDM测试呀?望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请教,裸die不封装有哪里可以做CDM测试呀?望推

裸die没法测ESD吧,机台不适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裸die没法测ESD吧,机台不适配。

所以想问上面那位前辈说的“Die封装前后的CDM pass能力差异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或许他有实测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请教---关于“封装尺寸越大,CDM pass的电压就越低”,是因为相同的电压下,对大尺寸封装产品的c ...

是的。相同的FI CDM条件,device的pass voltage:Die > packaged chip > chip on board.
有必要校正一个普遍的行业认知误区,FI-CDM条件下,待测device上的静电荷是Field inducing决定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实际的电荷。Field inducing一旦去除,device的静电带电状态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技术点出发,在分析不同尺寸在FI-CDM的实测数据,就很容易判断预期的结果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相同的FI CDM条件,device的pass voltage:Die > packaged chip > chip on board.
有必要校正一个 ...

想请教,关于“相同的FI CDM条件,device的pass voltage:Die > packaged chip > chip on board.” 是基于理论分析吗?也许是我经验不足,我印象里 裸die是不太能测CDM的

网友C(2023-09-22):
引用 网友B:
所以想问上面那位前辈说的“Die封装前后的CDM pass能力差异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或许他有实测案例
...

楼上前辈说的应该是同一批次chip 封装尺寸不同,CDM pass level 有差异。
以目前主流的 Thermo fisher的测试机来说,我之前做过验证,相同chip 封装成LQFP100和LQFP176 设备可以测量等效电容值,LQFO176 明显比100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前辈说的应该是同一批次chip 封装尺寸不同,CDM pass level 有差异。
以目前主流的 Thermo fisher的 ...

等效电容指的是单chip还是说和机台一起耦合出来的总的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