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的SVT管子和MVT管子能否放在一个RING里边

楼主(2023-06-28):
SVT和MVT的阈值电压不同,并且规则有些许区别,那么他们两个能否放在一个RING里边呢?为什么?

网友A:
看设计,同电位是可以放一个环里的,svt和mvt不重叠就行。至于为什么,两个mos只是Vth不同,用他们是因为电路设计需要相同电压下,mos管Vth导通时工作区不一样,截止/线性/饱和/亚阈值,版图方面,svt和mvt个人认为只是参杂不一样,从而使Vth不同,但阱该接哪个就接哪个噻,这个只和区域电位有关系,和svtmvt没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设计,同电位是可以放一个环里的,svt和mvt不重叠就行。至于为什么,两个mos只是Vth不同,用他们是因为电 ...

好的,感谢回答,从design rule上看,衬底结构确实没什么区别,只是管子部分多了个MVT50这个层次。

网友B:
这个RING是ISO ring吗?还是guardring? 后者的话一般是分开画ring,相同管子才一起放ring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RING是ISO ring吗?还是guardring? 后者的话一般是分开画ring,相同管子才一起放ring里面。 ...

不是ISO ring,就是普通的guard ring,放在一起DRC、LVS都是可以过的,只不过不能将两个器件靠得太近,会有DRC错,但是从design rule上看,他们的衬底又没有层次上的区别,我也很困惑。不过个人是倾向于不放在一个guard ring里边的。就是想搞清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设计,同电位是可以放一个环里的,svt和mvt不重叠就行。至于为什么,两个mos只是Vth不同,用他们是因为电 ...

阈值的差异应该是栅氧化层厚度的不同区分的吧

网友C:
项目中有放到一起过;开始也认为会有问题至少drc会报但并没有drc lvs都没有check(不确定是不是option没开或者pdk 太烂);最后就pass了;看楼上解释这个不同于不动的well 是可以放一起,只要电路设计上允许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项目中有放到一起过;开始也认为会有问题至少drc会报但并没有drc lvs都没有check(不确定是不是option没开 ...

没有check是只要在一个ring里离得够远就没有space的er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check是只要在一个ring里离得够远就没有space的eror了

对的,只要不靠太近就没有什么问题,MVT的管子上多了个MVT50的层次而已,但是其ring上并没有,也就是说MVT和SVT的ring层次是相同的,那么理论上是可以放在一个ring的,不过还是那句话,个人倾向于不同管子放不同ring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