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仿真变压器后生成不了等效电路

楼主(2023-06-28):
用emx仿真变压器后,一般情况下点击model会生成变压器的等效电路。这次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错误。请问诸位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谢谢!

网友A:
要先creat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create model

好的,谢谢你

网友(2023-11-24):
怎么操作,我也有这个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