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XL里如何自定义常用层次

楼主(2023-06-28):
除了全部 和used 我想把一些常用的层次单独列出来 可以这么操作么

网友:
不行,要么就开used,随便调个foundry的cell进来,就是常用的了

网友:
在all layer处右键编辑layer set

网友:
具体是在哪里有这个要求?是写脚本还是要在lsw里列常用的layer?lsw是tf文件定义的,正常修改有风险;skill 尝试通过对不对pdk抓取routing metals list,发现有些比较烂的pdk也抓不出来;只能在脚本里枚举判断,不能一劳永逸。如果只是画layout时想快速选常用层,可以tap可以正对常用layer单独设切换层次的key(但是太费快捷键了);想优化的途径很多;包括固定path width 都可以设置脚本或者env来优化,快速切换,

楼主:
谁知道了谁知道了谁知道了谁知道了谁知道了

网友:
在AV/NV下面的Layer 那一行右击,选择show- Custom ,根据需要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