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问题求助,麻烦各位大神指定

楼主(2023-06-28):
小白,在跑LVS

在看LVS 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

run calibre 指令以下
calibre -lvs -hier -cell  cal_HB180EJL2_v1.0.3.0.lvs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BUF_X4_R" at line 10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ND2_X2_R" at line 11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ND2_X2_R" at line 12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NR2_X4_R" at line 13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NR2_X4_R" at line 14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BUF_X20_R" at line 15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CKND2_X4_R" at line 16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Error: No matching ".SUBCKT" statement for "BUF_X20_R" at line 17 in file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还有很多,没有复制出来

问题应该是是在是BUF_X4_R ND2_X2_R  ND2_X2_R 这些standard cell 的 SUBCKT 没有找到。

在  v2lvs  的时,用的是以下指令 ,

v2lvs -v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v -o test_top.output.pg.lvs.filler.spi

过程中报出以下Warning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BUF_X4_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est_top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ND2_X2_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est_top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NR2_X4_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est_top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BUF_X20_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est_top
Warning: No module declaration for module CKND2_X4_R first encountered in module test_top

还有很多,没有复制出来

查找资料,找了很久,问题应该是需要添加 cdl 文件,或者是spi 文件

问题1. 看到网上有资料说可以忽略这些警告Warning ??

问题2 ,在fab 提供的资料里找不任何的cdl  spi sp  文件,这些cdl 是不是一定需要的?还是说自己可以根据fab 提供的其他资料转换可以得到。

问题3 ,过程和指令是否有问题

麻烦大神 指点
特别感谢 @jake 前辈师傅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

std cell的是需要的,后缀可能不是这几个后缀名。foundry应该会提供,PDK库没有的话,你去标准单元库目录找下看看,看看有没有.lvs之类的后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去找除了timing lib目录以外的目录里文件包含.subckt BUF_X4_R的字样

网友A:
这些都是std cell的网表缺失,你在v2cdl的时候都没有加std cell的网表,工具怎么知道对应的信息呢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std cell的网表缺失,你在v2cdl的时候都没有加std cell的网表,工具怎么知道对应的信息呢是吧 ...

感谢您的回复,请问一下

在fab 提供的资料里找不任何的cdl  spi sp  文件,这些cdl 是不是一定需要的?还是说cdl 文件可以根据fab 提供的其他资料转换可以得到。还是说cdl 这一定是fab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 cell的是需要的,后缀可能不是这几个后缀名。foundry应该会提供,PDK库没有的话,你去标准单元库目录 ...

感谢百忙之中回复,我查找了一下,确实没有找到相关的字眼,可能是fab 没有给全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