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drc写法,检查八边形pitch >=a <b

楼主(2023-06-28):
DRC rule,之前都是简单的width和间距检查,这个pitch检查想了好久没有想到好的方法,目前的思路是:八边形width是固定的,pitch检查可以转换成space检查,但是space检查必须有上限值,这个>b的部分我无法搞定,看了manual好像只能用DFM PROPERTY,但是我没找到好的例子参考,请大神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只能用DFM prop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DFM property

大佬请教一下该如何写啊,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加悬赏

网友:
蹲 有结果后回来看

网友B:
图发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发出来看看

就是类似这个图,DFM PROPERTY的例子好少,目前还没看到能参考的,请大家帮忙看看,或者给个提示,谢谢啦

网友(2025-04-14):
manual里,介绍Extents那一节就有这样的sample。
// Center-to-center pad distance must be 300 microns:
cp = EXTENTS pad CENTERS
rule { EXT cp < 299 } // Use 299 because centers are 1 x 1

网友(2025-08-29):
我和8楼写法一致

网友:
>b,用size,先缩小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