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分频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6-28):
近期在帮人解决一个问题时遇到的情况,我自己也不清楚,来问问大佬们。

具体是这样的,情况非常简单,A需要一个高频时钟产生一个10kHz时钟,起先我使用xilinx的pynq开发板给他纯PL实现,尝试过直接计数器实现和PLL分频到10MHz后再计数器实现,但是仍然会出现下述问题,其示波器波形图如图一所示,我排查了一天也不清楚什么问题;后来我选用altera的Cyclone IV EP4CE10F17C8芯片实现,也是直接采用计数器分频发现没有问题,如图二所示,请问这是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我没见到过?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PLL分频到10MHz,这个时候去观察波形,看看是不是一直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分频到10MHz,这个时候去观察波形,看看是不是一直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用xilinx官方ipcore PLL分频出来的时钟是没问题的 10MHz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用xilinx官方ipcore PLL分频出来的时钟是没问题的 10MHz没出问题。
...

如果你示波器看到没有问题,那么就是你分频代码的问题咯!

PS:方便的话贴一下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