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urpose是exclude的Layer在版图中的作用

楼主(2023-06-28):
求助,purpose是exclude的Layer在版图中的作用是什么?  看到top上很多位置都盖上了M1,M2,M3的exclude  不知道加它们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不给加dummy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给加dummy的吧

什么意思呀老哥

网友:
top metal density不够需要加dummy,盖上之后在盖的区域就不能加相对应的matel dummy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呀老哥

chip需要满足density要求啊,最后会rundummy,把dummy填充进去,但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希望自动生成dummy的,每个工艺就会有个这种层次阻止生成dummy。

网友:
purpose是exclude 这个好像是TSMC的命名规则, 应该就是dummy 禁止层

网友C:
purpose是exclude,貌似是TSMC的命名规则,虽然大家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但建议还是仔细看工艺文件,肯定有各个层次的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ip需要满足density要求啊,最后会rundummy,把dummy填充进去,但有些地方我们是不希望自动生成dummy的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rpose是exclude,貌似是TSMC的命名规则,虽然大家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但建议还是仔细看工艺文件,肯定有各个 ...

好的好的,感谢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