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车规的验证资料都有什么?

楼主(2023-06-28):
听说车规挺火的。想了解下,奈何找不到资料。

就找到个ISO-26262标准。
Z01X也不会用

网友A:
ISO-26262 然后在研究FMEA, FME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26262 然后在研究FDMA FEDMA

频分多址(FDMA)技术

联邦匹配平均(Federated Matched Averaging,FedMA)算法

我是不是搜错方向了?还是这两个确实是跟车规芯片有关系?我再看看。

才发现这是我的第一个帖子~~感谢打破0回复

网友:
继续找找

网友B:
aec-qxxx,iso26262, fme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aec-qxxx,iso26262, fmeda

给力~

aec-q100的资料之前也是有下。嗯,下了就当看了。

fmeda( Failure Modes Effects and Diagnostic Analysis,失效模式、影响及其诊断分析)这个大概看了下确实跟车规感觉是有关系的。
我再仔细搜着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分多址(FDMA)技术

联邦匹配平均(Federated Matched Averaging,FedMA)算法

大侠 我的问题,打错了!

应该是
FMEDA ,FM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