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输出摆幅为何主要取决于第二级

楼主(2023-06-28):
对于两级运放输出摆幅的困惑,为什么说两级运放的输出摆幅主要取决于第二级呢,在使用时如果第一级摆幅不够不也白搭吗?,同时运放都是负反馈使用,那么同相端和返相端电压相同,又是如何进行放大的呢,我在做全差分放大器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单端运放使用时似乎第一级输出电压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VP=VN,而全差分不一样VP-VN=vin。求大家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第一级当然也有影响啊 人家不是说主要吗
毕竟你输出级才是输出啊 而且你输出级摆幅最大所需要的条件肯定第一级输出不需要很大的振幅吧
就是因为两端有差距会放大然后你反馈后就会将这个差距尽量抹平,所以会造成两端电压相等啊,如果没有放大,你两端差1V,输出差1mV,反馈回去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当然也有影响啊 人家不是说主要吗
毕竟你输出级才是输出啊 而且你输出级摆幅最大所需要的条件肯定第 ...

感谢,我大概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