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万用表测电池两端电压在哪一点测好?

楼主(2023-06-28):
万用表测电池电压是在1A/1B测好?还是在2A/2B测好?如果是2点测好,是通过电阻测好还是通过BUFFER测好啊?

网友A:
直接测是最准的,串小电阻的话对精度影响不大,用buffer影响最大,尤其当offset比较大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测是最准的,串小电阻的话对精度影响不大,用buffer影响最大,尤其当offset比较大的时候
...

串个几百ohm的电阻有什么好处啊?串个buffer又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B:
你的万用表输入是高阻,测试1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万用表输入是高阻,测试1即可

这个是想测试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