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万用表测电池两端电压怎么测好?

楼主(2023-06-28):
万用表测电池电压是在1A/1B测好?还是在2A/2B测好?如果是2点测好,是通过电阻测好还是通过BUFFER测好啊?

网友A:
1a1b最准,除非电池供电内阻特别大(连1uA电流都会带来很大压降),万用表两端有内阻10M左右,测试通路电阻大了会影响结果,相当于测到的是分压,这样用运放offset会带来误差,运放电源地电位你怎么取?测电池加一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1b最准,除非电池供电内阻特别大(连1uA电流都会带来很大压降),万用表两端有内阻10M左右,测试通路电阻 ...

但是1A1B可能是封在电池包内部的,可能外边是量不到的;
用运放buffer测有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