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WPE&STI对版图的影响

楼主(2023-06-28):
1.wpe和sti对版图的影响是以什么方式体现出来呢?寄生吗?

2.2.对wpe和sti,用什么方法促使前端仿真出wpe和sti呢?而不是后端一直try版图,符合前端的仿真?

网友:
1.我记得主要是影响阈值电压吧

网友:
2.一般通过加dummy等方法解决,没见过有仿真这些的。

网友A:
如果是T家的PDK,可以调用管子的时候,调整相关的参数,看对器件的影响;也就是在版图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大约的版图样式,减小前后仿真的G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家的PDK,可以调用管子的时候,调整相关的参数,看对器件的影响;也就是在版图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大 ...

前辈,我现在抽取PEX时,选择的noRC,后仿真的结果与前仿真相差较大,应该是LOD、WPE这些效应导致的,那怎么操作在前仿真的时候把版图的这些效应考虑进来,使得后仿真结果与前仿真对齐;目前版图工程师已经帮我在管子周围加了dummy,但是结果还是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T家的PDK,可以调用管子的时候,调整相关的参数,看对器件的影响;也就是在版图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大 ...

这个需要design相当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现在抽取PEX时,选择的noRC,后仿真的结果与前仿真相差较大,应该是LOD、WPE这些效应导致的,那 ...

通常看看关键器件,关键路径FP的位置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看wpe加的是否满足foundry的要求,比如T家的wpe是2um,还有就是sti,能合并的SD尽量合并及加dummy,避免sti ,关键器件的位置尽量靠模块中间位置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看看关键器件,关键路径FP的位置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看看wpe加的是否满足foundry的要求,比 ...

已经定位到了是其中一个P跨导管影响最大,dummy加了超过2um了,结果还是没改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我现在抽取PEX时,选择的noRC,后仿真的结果与前仿真相差较大,应该是LOD、WPE这些效应导致的,那 ...

你贴的图不是有各种效应的影响么,把对应的on点开就好了啊。

PS:WPE相对要好处理,把WELL 边界拉开就好了。LOD是没办法避免的,只是怎么减少影响,或者让影响一致就好(就是不引入新的Mismatch),另外LOD主要是STRESS的影响,同样的拉大面积,对N、P的趋势是相反的(我指的是VT和IDSAT的变化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的图不是有各种效应的影响么,把对应的on点开就好了啊。

另外LOD主要是STRESS的影响,同样的拉大面积,对N、P的趋势是相反的(我指的是VT和IDSAT的变化趋势)

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LOD主要是STRESS的影响,同样的拉大面积,对N、P的趋势是相反的(我指的是VT和IDSAT的变化趋势)

简单说,就是STI是在硅表面挖的坑,然后填入隔离介质,哪填入的介质成分和硅构成必然不一样,原子结构,各种膨胀系数都不一样,哪就会对硅产生应力。
LOD,length of OD,基本就是OD放的越大,哪这个应力对OD中间的沟道影响就越小,但这个应力的减小对N/P的管子的变化趋势是相反的。看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STI是在硅表面挖的坑,然后填入隔离介质,哪填入的介质成分和硅构成必然不一样,原子结构 ...

1、我按照您说的,把LOD、WPE、OSE、PSE这些开关打开后,调整这些参数吗,还是怎么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STI是在硅表面挖的坑,然后填入隔离介质,哪填入的介质成分和硅构成必然不一样,原子结构 ...

应力减小,PMOS 和 NMOS的趋势相反

意思是应力减小,如果NMOS的VT及 IDSAT变大,那么PMOS的VT 及IDSAT变小?

对PMOS ,NMOS的前后仿真怎样对齐呢?

网友:
最近刚解决这个问题,除了上述所提到的消除STI,WPE的几个办法外。后仿与前仿的差异较大可能是SA  ,SB  的值后仿提取网表中为SD合并后的,而前仿网表中的是预估值。这个差异可能是问题所在,可以通过前端改一下网表再后仿,对比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