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差分结构可以抵消偶次谐波

楼主(2023-06-28):
大家好,请问为什么全差分结构可以抵消偶次谐波呢?我看有的分析说是:偶次谐波可以看作共模信号,奇次谐波可以看作差模信号。不是很懂。

网友A:
背后是数学问题,大多数教科书有推倒。

网友B:
你对共模和差模的理解有误。共模信号是指两个通道的平均值,偶次谐波一样可以是差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是数学问题,大多数教科书有推倒。

网友C:
非线性电路的传递函数可以用多项式拟合。
全差分结构可以看做两个半电路,其中一半的输出为
y1=a+bx+cx^2+dx^3+ex^4+...
另一半的输出为
y2=a+b(-x)+c(-x)^2+d(-x)^3+e(-x)^4+...
所以输出为
y=y1-y2=2bx+2dx^3+2fx^5+...
偶次谐波在相减中消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线性电路的传递函数可以用多项式拟合。
全差分结构可以看做两个半电路,其中一半的输出为
y1=a+bx+cx^2+d ...

谢谢!

网友D:
其实也就是一样的项抵消掉了:1-1=0;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就是一样的项抵消掉了:1-1=0;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共模和差模的理解有误。共模信号是指两个通道的平均值,偶次谐波一样可以是差模信号。 ...

不太理解您说的,可以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您说的,可以具体些吗?谢谢

看差模信号和共模信号的定义(V+ - V-)/2 和(V+ + V-)/2

网友(2024-01-21):
由于电路为非线性系统,输出信号经过泰勒展开可以发现,要实现偶次谐波必须要经历偶次方的运算,也就是正负号不再影响,最终形成共模信号的一部分

网友E(2024-06-13):
我的理解是
y1=sint+sin2t+sin3t

y2=sin(pi+t)+sin2(pi+t)+sin3(pi+t)
   = [- sint ] +sin(2*pi +2t) +sin(pi+ 2pi+3t)
   =  -sint   +sin(2t) -sin(3t)
得到

y1 = sint  +sin2t    +sin3t
y2 = -sint  -sint2T -sin3t

y1-y2=2*sint   +2*sin3t

消除偶次谐波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C:
非线性电路的传递函数可以用多项式拟合。
全差分结构可以看做两个半电路,其中一半的输出为
y1=a+bx+cx^2+d ...

非常形象的回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线性电路的传递函数可以用多项式拟合。
全差分结构可以看做两个半电路,其中一半的输出为
y1=a+bx+cx^2+d ...

您好,我有点没明白,如果x是cos(wt)的正弦,那二次项谐波不是cos(2wt)吗,这个用二倍角公式转化成x方不是还有一个1多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
y1=sint+sin2t+sin3t

懂了懂了,感谢

网友(2025-05-17):
输出Vo1-Vo2,偶次谐波相消,奇次谐波加倍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