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参考杂散仿真

楼主(2023-06-28):
学习如何仿真参考杂散,不知道如何仿真,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载波频率+/-参考频率,这个地方就是参考杂散位置。
图片里用的是psd函数,计算器里有,取锁定后的瞬态波形进行处理,你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用计算器里的fft

楼主:
计算器里面没fft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