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个共模反馈

楼主(2023-06-28):
为啥输出共模电平高了,上边电流大,尾电流小

网友:
因果关系说反了吧

楼主:
应该是电流导致的电压变化,但是为啥上边电流大,电压会大,能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不应该是输出共模高了,上边电流小,尾电流大,使得输出共模下降吗

网友:
上下拉力赛,谁电流(源/沉)能力大就听谁的

网友:
上面的电流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