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类似下图的这两种任意波形如何产生?用MATLAB产生的吗?之后可以用在Cadence仿真中

楼主(2023-06-28):
(无正文)

网友A:
cadence直接调用vpulse都可以啊,或者写个verilog-A模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直接调用vpulse都可以啊,或者写个verilog-A模块都可以

一个时间轴上的波形 老哥,中间有一段一段幅值为0的部分奥,应该是得写veriloga 或者MATLAB?

网友B:
sinewave和vpwl与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newave和vpwl与一下呗

两个波叠加使用是吗?还是得用pwl,先试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时间轴上的波形 老哥,中间有一段一段幅值为0的部分奥,应该是得写veriloga 或者MATLAB?
...

多个不同delay的vpulse+switch啊OT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不同delay的vpulse+switch啊OTZ

别急别急 我懂了 试试先 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