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环增益的计算

楼主(2023-06-29):
如图,我这种算法是否可行?和答案有差别,没看懂答案的意思。求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
答案按照相位和频率完全线性的关系求的,你是按照arctan的关系来的
你的更准确
答案的更方便。

网友:
答案应该是把10倍频掉90deg,但实际根据公式可能只掉84deg,这里取了近似所以不一样吧

网友:
你是对的,两个极点与GBW就应该是1.73倍的关系,这样每个极点各贡献60度相位。

网友A:
关于两种做法的思路上面已经有老哥说了,用PM定义去计算极点Wp和单位增益带宽Wu的关系是准确的,可以算出Wu=1.73Wp。而答案(看样子像是razavi的那份经典手写答案)是用的线性近似。
但是关于用闭环增益近似计算β,楼主做法和以及答案都是默认βAvo>>1。但实际上计算到最后会发现最后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那么也就是前提就是错的,会影响后面的Avo计算。因为Avo比较小,比如楼主算的3和我算的5实际上就相差了40%,所以我认为这里需要讨论下。
在fig4里我用matlab画了两张图,分别是楼主算的βAvo=3,和βAvo=4,可以看出βAvo=4的情况才有PM=60。
完整的计算见下面附图,欢迎大家讨论。

matlab sim

matlab si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两种做法的思路上面已经有老哥说了,用PM定义去计算极点Wp和单位增益带宽Wu的关系是准确的,可以算出Wu ...

同意你严谨的论述,之前的基于波特图推倒假定环路增益很大,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两种做法的思路上面已经有老哥说了,用PM定义去计算极点Wp和单位增益带宽Wu的关系是准确的,可以算出Wu ...

请问这个βA0=4是怎么得出的呢,不取近似的话根据两个极点的增益斜率关系βA0=3呀,这样A0算出来为4和16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βA0=4是怎么得出的呢,不取近似的话根据两个极点的增益斜率关系βA0=3呀,这样A0算出来为4和16 ...

UGW处(即Wu处),环路增益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