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上层的器件和底层的器件通过net自动对应

楼主(2023-06-29):
我这层包含了一个逻辑的输出CELL,有很多个输出的pin口,每个pin口需要连接到一个电阻cell的一端,另一端需要生成pin,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个电阻cell通过这个net连接关系,快速的进行一个对齐或者布局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没太看懂意思,电阻cell是同一个cell复用的吗?

网友B:
彪仔,难道不会用cl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彪仔,难道不会用clone?

哈哈哈 徐哥 这个是下边的cell是固定死了 就出了个pin  clone好像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懂意思,电阻cell是同一个cell复用的吗?

不是 下边的logic是一个大的 是由不同的logic组成的,出了很多个pin口,上边的电阻是同一个cell复用,一端接下边,一端出P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徐哥 这个是下边的cell是固定死了 就出了个pin  clone好像不行啊

如果连线是bus,那么可以通过device name进行sort,或者xl生成的时候使用as in schematic方式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线是bus,那么可以通过device name进行sort,或者xl生成的时候使用as in schematic方式布局
...

as in schematic 这个选项在哪里啊徐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 in schematic 这个选项在哪里啊徐哥

你把电阻删掉,然后重新生成,默认的就是as in schematic,一般会按照顺序分成好几排,然后你都手动改成一排应该就能都对应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s in schematic 这个选项在哪里啊徐哥

原理图是排列好的话,那place as schematic 也可以大致排下,再微调;感觉还是不够一步到位,脚本的话有思路但还没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阻删掉,然后重新生成,默认的就是as in schematic,一般会按照顺序分成好几排,然后你都手动改成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是排列好的话,那place as schematic 也可以大致排下,再微调;感觉还是不够一步到位,脚本的话有 ...

好的 ,脚本的话 有点思路 就是通过抓起path线上的net name 对他们进行一个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