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刷新cyclic field?

楼主(2023-06-29):
请问怎么刷新cyclic field?是否可以做成二级选项,select field1,field刷新出对应的list选项

楼主:
select field1,field2刷新出对应的list选项

网友A:
这个就是写callback个吧,之前写过一个选libname cellname viename的三个cyclic fied 依次刷新后面的choic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写callback个吧,之前写过一个选libname cellname viename的三个cyclic fied 依次刷新后面的choic ...

libName的callback一个函数来改cellname的choic值,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Name的callback一个函数来改cellname的choic值,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