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4G LC振荡器,输出频率在20M范围跳动

楼主(2023-06-29):
       在下射频小白,最近在做PLL时,发现VCO出来的单独仿真数据,频率抖动很小在20Khz左右比较稳定(VCO+DIV2+BUFFER),2分频到2.4G也是比较稳定没有什么恶化,但是加了多模分频器,我还没用小数分频,只是整数分频,也没有让他环路反馈,但是一接进去,(VCO+DIV2+BUFFER+MMD)就会影响整体的LC频率,导致20M左右的频率抖动;

1.单独仿真MMD的噪声,并进行优化,但是连起来跑仍然有这个问题,
2.然后猜想buffer运放增益太小,没有隔离前后级,但是提高增益,这个输出20M抖动也没有明显变化。

请大佬们帮忙看下!!!

网友A:
你用单位增益运放做VCO的缓冲,这么高的频率运放能跟得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单位增益运放做VCO的缓冲,这么高的频率运放能跟得上么

用的差动对,不是单位增益那种

网友B:
可以先看看Buffer输出幅度以及MMDIV第一级输出频率
如果以上看到异常,应该buffer后幅度不够MMDIV不能正常分频,使用VCVS代替buffe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看看Buffer输出幅度以及MMDIV第一级输出频率
如果以上看到异常,应该buffer后幅度不够MMDIV不能正常 ...

感谢回复,我换成理想的VCVS没有什么变化,不知道是原因,,,库里有理想的分频器模型吗,除了数字写的。

楼主:
最后查到是后级高速分频器的噪声引入,加上后面的cml驱动把噪声放大从而传导到前面影响频率

网友:
多模分频器中的高速分频器有点问题,噪声大了!

网友(2025-01-10):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哇?急求,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VCO接到多模分频器上输出频率就有一些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