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下图任意波怎么给?

楼主(2023-06-29):
这种波形怎么给,一个时间轴上的,算是任意波吗,得用MATLAB吗?pwl一个点一个点写的话不太可行吧

网友A:
用vsin和VPWL做运算,vpwl可以描述某一段为0

楼主:
开关吗 具体怎么使用奥 电路小白不太懂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sin和VPWL做运算,vpwl可以描述某一段为0

好的好的 我试试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吗 具体怎么使用奥 电路小白不太懂 唉

楼主(2023-08-19):
引用 网友A:
用vsin和VPWL做运算,vpwl可以描述某一段为0

请问怎样做运算呢?是两个波形通过与门吗?如果通过与门的话,就会把正弦波变成方波输出了,怎样解决呢,盼回复感谢

网友A:
switch也是一种运算,直接看成分段函数,f1_en是x,y就是开关的阻抗,open voltage就是判决条件。6楼都给答案了,把方波换成正弦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tch也是一种运算,直接看成分段函数,f1_en是x,y就是开关的阻抗,open voltage就是判决条件。6楼都给答 ...

好嘞好嘞 感谢 我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