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漏共用的net线不接也能过lvs?

楼主(2023-06-29):
最近遇见很奇怪的问题,源漏是同一net,也不接出去,拉开放没有共用,不连起来也能过lvs。

按照以前的经验,如果挨在一起,金属消失,没有问题,是一个net。关闭吸附功能,让金属露出来,也没问题,是连一起的。

问题就在于把管子分开放之后,是需要用金属连起来才是一根线。不连是过不了lvs。

lvs options我都试了下,没找到原因

大神不吝赐教

如图,源漏这里没接也能过lvs

如图,源漏这里没接也能过lv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是这样。不过还是想不通的是,版图上显示是两根同net线没接,应该还是得用金属接一起好一点把 ...

线接不接都可以,根据电路的角度,它们都是同电位,没有引出去接其他电位,那么其实没必要接一起,从版图角度来看,接一起反而会多了孔跟连线,使得布局看起来更复杂,没什么“好处”

网友A:
两个MOS的端口没有金属连接,那这两个MOS不共用的情况下是不是DIFF也连一起了呢?

网友B:
可以贴一张电路图看一下。不过据你描述,我猜测:

(1)两个管子的源漏端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
(2)你合并了以后就是使用DIFF连接完毕的(即使没有金属层也不影响),所以可以过LVS。
(3)但是当你拉开两个管子,此时两个管子的源漏端不产生连接关系;
(4)也就是应该连在一起的源漏端没有连在一起,所以无法通过LVS验证。

我是这么理解的,有错还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点评):
以贴图,diff没连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的端口没有金属连接,那这两个MOS不共用的情况下是不是DIFF也连一起了呢? ...

以贴图,diff连一起,是不是还是应该用金属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贴一张电路图看一下。不过据你描述,我猜测:                                                       ...

以贴图

网友:
calibre lvs option

LVS Reduce Split Gate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Specifies whether to reduce MOS split gates formed as serial-up or serial-down structures into
single gate structures.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贴,谢谢

你看这个结构    在calibre的文档说明里面这两个结构识别出来一样的,类似于cascode 结构,时间长了,有点忘了,你具体可以去看calibre的文档说明或者把我这个图去问一下电路,他会给你解释

网友C:
你这个只有一个器件接地吧    看你两个都有接地?

网友D:
大佬们求问,合并有源区省略CT孔后,那根线是什么状态?
https://bbs.eetop.cn/thread-912290-1-1.html

是不是和这种电路一样

网友A:
原因是你的LVS option中的gate栏目里面的Split Gate Reduction开启了,如果你想让这样的连接在LVS中报错,那么取消勾选 Use settings from rules,以及取消Reduction spilt gates,然后再跑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你的LVS option中的gate栏目里面的Split Gate Reduction开启了,如果你想让这样的连接在LVS中报错, ...

谢谢,确实是这样。不过还是想不通的是,版图上显示是两根同net线没接,应该还是得用金属接一起好一点把。不接不知道有什么风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只有一个器件接地吧    看你两个都有接地?

因为m是2,相当于两个管子,并且没共用源,所以两个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们求问,合并有源区省略CT孔后,那根线是什么状态?
https://bbs.eetop.cn/thread-912290-1-1.html
(出 ...

是的

网友:
不想打开split gate的话可以把电路上的器件和要省略的那条线都改成<0:1>的形式

网友(2023-08-29):
有些位置多并联后串联的情况下确实有这种画法,及验证需求·····
你这应该是为了举例吧,简单的并联后串联,m=2这么画,看上去怪怪的,硬生生的造出了Split Gate

网友(2023-12-22):
你拉AA开不连金属,lvs不过不是应该的吗,你凭什么认为这样可以过

网友:
LVS RULE里面有一个开关“LVS REDUCE SPLIT GATES”,关掉LVS就能跑出来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