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电脑学习安装Synopsys的软件,lic有了。但是启动时有如下报错

楼主(2023-06-29):
(图片)

网友A:
上面写的很清楚。lic版本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的很清楚。lic版本不支持

我换了更新的SCL版本还是报这个错的

楼主:
这个软件的feature肯定有的

网友:
如果更新了SCL还不行的话,那就可能是你的路径或者hostname之类的配置的不对

网友B:
你lic的问题,你放一段你的lic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lic的问题,你放一段你的lic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