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uvm环境问题

楼主(2023-06-29):
如果环境里面存在virtual sequence和virtual sequencer,怎么把env通过config db传给virtual sequence。
在base_test中:

在virtual sequence中:

这么写,get到的对象是null,这该怎么写?

网友A:
uvm_config_db #(chip_env)::get(m_sequencer, "", "env", 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onfig_db #(chip_env)::get(m_sequencer, "", "env", env)

谢谢,我已经找到方法不用config db了

网友:
本来就不用的,env里面应该例化的vsequencer吧?通过p_sequencer指针,获取vsequence需要的env信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