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map转成rule的格式

楼主(2023-06-29):
请教各位大佬,如何将下面这种文本格式:
#Layer     Purpose    Layer Number      Purpose Number
#------      ---------     ----------------       --------------------

   NW       drawing           3                           0

转成SVRF直接能用的下面这种文本格式呢:

LAYER       MAP       3       DATATYPE     0     1001
LAYER       NW_drawing        1001

能用shell脚本处理最好了,其他语言处理也行。

求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2024-01-31):
function usage() {
exe=$(basename $0)
cat << EOF
Usage:$exe -l smic40nm.layermap -o smic40nm.rule
EOF
}

ARGS=$(getopt -o l:o:h -- "$@")
eval set -- "${ARGS}"
while :
do
    case "$1" in
    -l) layermap=$(readlink -f $2) ; shift 2 ;;
    -o) output=$(readlink -f $2) ; shift 2 ;;
    -h) usage;exit 0 ;;
    --)break;;
    *)
    exit 1;;
    esac
done
i=10000
cat $layermap | grep -v "\#" | grep -v "^$" | while read line
do
    i=$(($i+1))
    layername=$(echo $line |awk  '{ print $1 }')
    layertype=$(echo $line |awk  '{ print $2 }')
    layernumber=$(echo $line |awk  '{ print $3 }')
    datanumber=$(echo $line |awk  '{ print $4 }')
    echo "LAYER MAP ${layernumber} DATATYPE ${datanumber} ${i}" >> $output
    echo "LAYER ${layername}_${layertype} ${i}" >> $output
d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