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电路分析

楼主(2023-06-29):
Seq断开 S1=S2 且与S3互补(S1与S2时钟相同,与S3互补关系)这样的条件下分析传输函数,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
标准教科书级开关电容放大器吧。从电荷守恒角度分析一下就行。

网友A:
根据电荷守恒:C2*Vo(nT)-C2*Vo(nT-T)=C1*Vin(nT-T)
两边同时Z变换:C2*Vo(Z)-C2*Vo(Z)*Z^(-1)=Vin(Z)*Z^(-1)
化简得:Vo/Vin=(C1/C2)*1/(Z+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荷守恒:C2*Vo(nT)-C2*Vo(nT-T)=C1*Vin(nT-T)
两边同时Z变换:C2*Vo(Z)-C2*Vo(Z)*Z^(-1)=Vin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