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的gds文件如何在virtuoso中跑lvs

楼主(2023-06-29):
各位大佬大家好,最近在进行数字后端学习,在进行ICC布局布线之后,导出gds到virtuoso中现在进行lvs验证,请问如何验证版图和网标之间进行lvs呢?

网友A:
首先从ICC生成.v文件通过v2lvs转换成netlist的.cdl文件,从GDS中提取layout的netlist,进行lvs对比。做完LVS后再修一下DRC。

网友B:
不用特別轉到virtuoso run lvs ,batch mode run lvs drc 再讀進去看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特別轉到virtuoso run lvs ,batch mode run lvs drc 再讀進去看會比較快

你好,请问批量跑LVS DRC是在ICC中进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从ICC生成.v文件通过v2lvs转换成netlist的.cdl文件,从GDS中提取layout的netlist,进行lvs对比。做完LV ...

好的谢谢你的宝贵建议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用了v2lvs对.v网标转换为.spi了但是在virtuoso中进行lvs还是显示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