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问题求助

楼主(2023-06-29):
1.一二级连接处3点电压是由谁控制的?如果34管线性区的话,该如何调整?
(这里我尝试仿真发现输入共模电平确定之后3点电压就确定了,然后尝试调整M6M7的电流和宽长比发现并不能改变3点电压,但是拉扎维书上说这个3点电压是M6确定的。就很矛盾)
2.复旦二级运放说电阻放置在1.2gbw处。(MOS电阻栅极电压为什么接在偏置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如何保证他一定工作在线性区。mos电阻的栅压怎么给的有什么技巧吗)
3.复旦二级运放中说如果第一级五个 MOS 管处于饱和区,那么第二级两个 MOS 管一定处于饱和区。(这里是为什么?)
4.对于大的负输入阶跃,M1、M3 和 M4 截止,M2 导通,M5 的电流全部流经 M2 并流过 Cc。由于 M7 有足够的电流流过 M6,VGS6保持恒定,即节点3电压不变,导致节点 5 电压有负向同样斜率的梯度。(怎么判断正负?)
5.对于负载电容 CL也要充放电。对 CL放电不存在问题,因为当 M6 过度驱动(VGS6很大)时可以流经很大的电流。但是当对 CL 充电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因为CL是通过 M7 进行充电的。如图 3.5 所示,由于 M7有一部分电流 IDS5要留过 Cc,所以只有 IDS7-IDS5的电流经过 CL。这样一来,对于正的输入阶跃,内部节点 3 的电压会下
降,也会减少流经 M6 的电流。电流 IDS7-IDS5对 CL充电,导致一个正的电压梯度(这里如何使用KCL分析充放电如何判断对负载CL到底是充电还是放电呢)

网友:
1,3点的电压是M1~M5的工作电压决定的,但是M1~M5的工作电压又是由VN和VP决定的,运放用于反馈环路中,因此VN是和输出5点连接或者相关的,因此才会说3点由M6决定,当然了主要是M6决定,其他的也是有影响的;
2. mos管用作电阻,你栅极肯定要给电压的,当然你可以给电源电压而非偏置电压,但是电源电压给了之后你的栅极电压就定了,随着PVT的变化,你mos管的Ron会变,这样不利于补偿,但是用偏置后,栅极也会随着PVT变化会好一点;怎么保证在线性区就是靠你去设计了,这部分就是模拟电路工程师要做的,不然电路都是一样的,工程师还做什么呢?对吧。线性区电压要求都知道,根据这个要求去做就好了。哪个电压不够就增加,哪个电压大了就减小。
3. 这个不一定的吧,正常设计的时候会保证各种工作条件下管子都在饱和区,但是有些情况前面5管是饱和区,但是输出级有时候会进行线性区。除非你这里是输出直接连接到输入了,这种的话如果输出进入线性区的话,输入5管会有管子进入截止或者亚阈值区的。
4. 你这里问题有点看不懂,如果你是判断方向的,VN变大,3点变大,5点变小,所以VN是负端
5. 这里的充放电就是看的输出电压被往上拉还是往下拉,因为你要维持这个输出电压,如果被往上拉,那么你的nmos就需要打开给个下来的电流,就是输出从高到低,放电过程,反之一样,但是由于你说的pmos电流恒定,所以充电能力不太够,所以会有class ab类的运放出现

网友:
个人理解:
1、开环的话3点电压是靠diode连接的M3确定的;单位负反馈时,为了保证M6的电流,由于电流镜的失配,3点电压会变化保证vo=vcm
2、M14漏极4点接电容开路,栅极电压大于Vth导通所以在深线性区;偏置给发是PVT不敏感的MOS电阻,保证调零的效果。1.2GBW个人感觉是保证doublet不影响建立速度的条件下,增大相位裕度
3、第三个不理解,感觉可能是从没考虑沟长调制考虑的

网友:
1.先搞清楚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2.偏置电路的启动电路
3.运放开环状态--->单位增益反馈,通过环路stb仿真,可等效仿真运放的开环幅频特性
4.正常情况,电流偏置建立后,M3不会处于线性区,M4处于线性区时,说明M4管漏端电压很低,问题指向M7偏置未建立,此外VP和VN是dc状态是否近似相等
5.参考一个仿真方法,VP输入一个直流电压VCM,VN反馈连接至5端(串接一个analogLib 库iprobe),进行dc+stb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