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pss仿真不收敛

楼主(2023-06-30):
仿真VCO pss时遇到不收敛的问题,pss设置如下:里面包含一个带s参数的电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仿真log报了如下warning和error。
尝试过增加tstab,已经大大超过VCO稳定时间,也不行。
大家来讨论讨论,出出主意。

网友A:
引擎选成shooting也不行么,还有你那个s参数的电感,nport插值类型选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擎选成shooting也不行么,还有你那个s参数的电感,nport插值类型选的什么

如果选择shooting的话跑不起来;

nport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选择shooting的话跑不起来;

nport如下

看了你的报错信息,应该是你S参数跑的最高频率太小了,你S参数里扫描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还有频点尽可能多一些,报错的信息显示找不到你设置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报错信息,应该是你S参数跑的最高频率太小了,你S参数里扫描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还有频点尽可能多 ...

s参数里频率是0到20GHz,我vco频率是10.9GHz,S参数里有临近的10.5G和11.25G;一共21个点,最高到15G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参数里频率是0到20GHz,我vco频率是10.9GHz,S参数里有临近的10.5G和11.25G;一共21个点,最高到15G ...

要不你试试增加到30G,然后频点再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试试增加到30G,然后频点再多点

s参数文件是他们给的,不能改,除非重跑一个。

我有个疑问,beat frequency 设置为VCO输出的中心频率,我的S参数有相近的频率,难道是需要S参数包含输出点才行,临近都不行吗?有没有选择,让仿真器参考s参数文件自己得到一个吧。还有,s参数里最高频率是VCO输出中心Freq的1.5倍了,这个还不够高吗,仿真时为啥会需要更高的S参数值。

望大神指导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选择shooting的话跑不起来;

nport如下

nport的interpolation method选bbspice模型试试,对VCO仿真收敛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ort的interpolation method选bbspice模型试试,对VCO仿真收敛效果好

好的,谢谢。我试试。那passivity 选择fit_enforce还是fit_weak_enfor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试。那passivity 选择fit_enforce还是fit_weak_enforce,

我是默认的fit_enfor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默认的fit_enforce

我跑的也是这个,等着看结果,跑不出收敛的结果就跑不了p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默认的fit_enforce

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默认的fit_enforce

还是不收敛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参数文件是他们给的,不能改,除非重跑一个。

我有个疑问,beat frequency 设置为VCO输出的中心频率, ...

具体我也不清楚,你那个不收敛报错提示的就是要增大最高频率,我猜可能在VCO启动到稳定的过程可能会出现比较高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清楚,你那个不收敛报错提示的就是要增大最高频率,我猜可能在VCO启动到稳定的过程可能会出现 ...

哎,难搞。
继续尝试
谢谢大佬

网友C:
可以先跑一下trans,如果trans波形没问题,截取稳定区看下freq;用这个freq再去设定p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跑一下trans,如果trans波形没问题,截取稳定区看下freq;用这个freq再去设定pss ...

是的,先跑了tran,计算了稳定后的平均频率作为beat frequenc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报错信息,应该是你S参数跑的最高频率太小了,你S参数里扫描的频率范围是多少,还有频点尽可能多 ...

大佬,可以跑了,选shooting,但是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要选成bbspice。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跑的也是这个,等着看结果,跑不出收敛的结果就跑不了pnoise

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选成bbspice可以跑了,之前用的是harmonic balance,改选shooting就可以了。

网友D(2023-11-13):
楼主收敛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VCO这类自激电路可以用hb仿真呀

楼主(2023-12-18):
引用 网友D:
楼主收敛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

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选成bbspice可以跑了,之前用的是harmonic balance,改选shooting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选成bbspice可以跑了,之前用的是harmonic balance,改选shooting就可以了
...

我是后来用hbnoise跑的

网友E(2024-08-08):
引用 楼主:
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选成bbspice可以跑了,之前用的是harmonic balance,改选shooting就可以了 ...

真的感谢楼里面的大佬,帮了大忙,一个星期没解决的问题终于快搞定了

网友(2024-09-18):
引用 网友E:
真的感谢楼里面的大佬,帮了大忙,一个星期没解决的问题终于快搞定了

请问bbspice和linear两种方法结果相差很大是为什么呀

网友(2025-05-13):
引用 楼主:
nport 的interpolation method 选成bbspice可以跑了,之前用的是harmonic balance,改选shooting就可以了 ...

同样的问题,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