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nic 40 nm DNWTR ?

楼主(2023-06-30):
smic 40nm    DNW (res)

design rule   Layer description : DNWTR     LVS six terminal DNW MOS

这里的描述 是什么意思?

网友:
6端器件

网友:
DNWTR就是一个辅助LVS识别出DNW MOS的层次,没啥实际作用,但必须要带上这层

网友:
应该是个带dnw的nmos,有B1 B2两个衬底,B1是nmos的衬底电位,B2是指DNW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