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3-06-30):
仿真LDO的稳定性,发现低频增益是线性下降的,相位裕度是满足的,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就相位裕度而言没什么问题。增益呈现这个趋势很可能是因为你仿真时设置的频率扫描范围从1Hz开始,而你的的主极点在更低的频率(<1Hz),所以观察不到平的那一段曲线。可以试试把频率扫描范围下限改低一点再观察(比如从100mHz开始)。

另外对于LDO而言稳定性的衡量除了看频率响应的结果,还要关注瞬态(tran)仿真的结果。瞬态响应也能稳定那就OK。

网友B:
把最低频率设成1mHz

网友C:
主极点看起来很小很小,stb的最低频率设小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相位裕度而言没什么问题。增益呈现这个趋势很可能是因为你仿真时设置的频率扫描范围从1Hz开始,而你的的 ...

谢谢你的回复,开始的频率设置为1mHz,就是正常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低频率设成1mHz

谢谢你,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极点看起来很小很小,stb的最低频率设小一点看看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没啥影响,相位裕度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