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使用QRC提取参数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30):
请教各位大佬,在使用QRC提取参数时,按照SMIC CCI-QRC Flow一步一步走下来但是会报如下错误,导致无法进行后续,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下面附上各配置)

各配置如下

请问是哪一步出了问题呀,希望大家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layer map file 只填了路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您好,发现这个问题了,还想请问您提取出av_extracted文件之后怎么进行后仿真呀(小白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发现这个问题了,还想请问您提取出av_extracted文件之后怎么进行后仿真呀(小白不太懂

...

提出来calibre_view 应该是根据提出来的文件进行反标。。和电路一 一对应的,具体流程simc应该有提供吧,反标之后再怎么看,我就不晓得了。。我一般提的spice,电路就拿去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