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flatten里的选项问题

楼主(2023-06-30):
请问flatten里的Hierarchy Level里的vial和下面Preserve的那些选项是如何来使用的,在什么场景才需要用到?help没有看懂

网友A:
我理解的嗷:vias:就是把你的vias都flatten
preserve(保护保留的意思):把pins那些对应的都保护起来,不会被flatten或者不会被消除掉。
其实你可以一个一个试试(控制变量法)效果

网友B:
调一个foundry pcell和自己画的cell挨到试就知道了,那些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功能解释,都看得懂吧

网友C:
对于Vias选项我们进行实验,打开layout,Creat a via,规格是M2_M1, 2x2.  选中via,进行flatten,勾选Vias选项,得到的是ME1加ME2加4个via,三种层次。   不勾选Vias选项,得到的是1个完整的Via。
总结:不勾选即认为是打散过程中会自动保留via结构完整,勾选即代表连VIA也会被打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嗷:vias:就是把你的vias都flatten
preserve(保护保留的意思):把pins那些对应的都保护起来,不 ...

谢谢回答,其他选项都理解了,但最后一个 detached blockages 这个选项不知道其用途,请问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一个foundry pcell和自己画的cell挨到试就知道了,那些英文翻译过来就是功能解释,都看得懂吧 ...

谢谢回答,其他选项都理解了,但最后一个 detached blockages 这个选项不知道其用途,请问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Vias选项我们进行实验,打开layout,Creat a via,规格是M2_M1, 2x2.  选中via,进行flatten,勾选Vias ...

谢谢回答,其他选项都理解了,但最后一个 detached blockages 这个选项不知道其用途,请问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其他选项都理解了,但最后一个 detached blockages 这个选项不知道其用途,请问您知道吗?
...

这个我倒没注意欸,保留分离,我默认是勾上的,就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