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IDAC失配问题,电流镜复制精度问题

楼主(2023-06-30):
IDAC1:大尺寸厚栅差分输出IDAC

IDAC2:大尺寸厚栅cascode双端输出IDAC

IDAC3:小尺寸差分输出IDAC

蒙卡失配仿真:三排依次为IDAC1,2,3

蒙卡工艺角仿真:三排以此为IDAC1,2,3

做sigma delta ADC分析电流舵DAC的失配时,考虑单个IDAC的电流镜复制精度,对其进行蒙卡仿真;

工艺角看只有IDAC3特性很差,应该是由于尺寸太小,IDAC1和IDAC2的情况都要好很多;
但器件失配方面,IDAC2要优于IDAC1和IDAC3,尺寸上看IDAC1的尺寸并不比IDAC2小很多,但为什么IDAC2的失配会严重许多呢?

是因为cascode电流镜影响失配吗,还是说cascode结构影响的是所有DAC电流复制的精度,是一种系统误差,并不会在失配上体现,那为什么IDAC1结构的失配会比较大?
在电流舵DAC中,是否一定需要采用cascode结构的电流镜呢?
对于单位电流1.5uA左右的电流,后续通过DWA算法对IDAC进行失配校准,相较于IDAC2较小的失配,IDAC1的失配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小弟问题比较多,IDAC这块也刚刚开始接触,主要是想把IDAC2的模型替换为IDAC1来实现,但其中问题比较多,想问一问论坛的大神们~~~感谢不吝赐教~~~

蒙卡失配仿真IDAC1,2,3

蒙卡失配仿真IDAC1,2,3

蒙卡工艺角仿真IDAC1,2,3

蒙卡工艺角仿真IDA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