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获取原理图中器件的CDF parameter值

楼主(2023-06-30):
求助各位:
哪个函数能够获取原理图中器件的CDF parameter值,L,W等等这些值

网友A:
直接提CD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提CDL?

不提CDL,想知道有哪个函数可以获取:xxxx()~>xxx,返回parameter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提CDL,想知道有哪个函数可以获取:xxxx()~>xxx,返回parameter的值

楼主:
感谢感谢,大佬,还有个问题,怎么把L类型转成d类型呐,看到cdfGetInstCDF()要d_instId

网友B:
用foreach处理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oreach处理list

能具体说说怎么用foreach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大佬,还有个问题,怎么把L类型转成d类型呐,看到cdfGetInstCDF()要d_instId

通过forcech遍历list里面的数据就好了

举个例子:
objs=geGetSelSet()
foreach(obj objs
if(obj~>objTape=="inst"
then
length=cdfGetInstCDF(obj)~>l
width =cdfGetInstCDF(obj)~>w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forcech遍历list里面的数据就好了

举个例子:

学会了,谢谢大佬